电阻是值是多少,如何替换

楼主(2013-02-05):
我收到一台液晶显示器,开机没反应,灯不亮,拆后看到电阻烧了,然后保险和开关管坏了!请看图,我想问下,这个电阻值是多少,如何替换

网友:
好像是0.41欧姆。找一个差不多大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找一个差不多大多少呢?我这里没有

这个电阻是不是开关管源极对地的那个电阻嘛!所有电源板那个位置的电阻都可以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找一个差不多大多少呢?我这里没有

就是外形差不多的 直接换上去基本都OK

网友:
百度一下不就都知道了吗

网友:
看色环应该是  误差±1%的0.47Ω精密电阻

紫色烧成黑的了

网友A:
我这里有两种电阻,请问哪一种合适啊!谢谢

网友(点评):
两个都不行,阻值差太远了

网友:
色环电阻只要色环颜色一样的代换就OK了

网友:
问别人没有自己知道好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0, 1, 2, 3, 4, 5, 6, 7, 8, 9倒数第二环,表示零的个数。最后一位,表示误差。  这个规律有一个巧记的口诀:棕一红二橙是三,四黄五绿六为蓝,七紫八灰九对白,黑是零,金五银十表误差  例如,红,黄,棕,金 表示240欧。色环电阻分四环和五环,通常用四环。  倒数第二环,可以金色(代表×0.1)和银色的(代表×0.01),最后一环误差可以无色(20%)。     五环电阻为精密电阻,前三环为数值,最后一环还是误差色环,通常也是金、银和棕三种颜色,金的误差为5%,银的误差为10%,棕色的误差为1%,无色的误差为20%,另外偶尔还有以绿色代笔误差的,绿色的误差为0.5%。

网友:
你这个不错,在网上下的,金山都报毒呢

网友:
开关管的电流反馈元件。0.47Ω

网友:
0.47欧/2w保险电阻。通常此电阻烧毁同时电源功率输出mos管也击穿损坏了。甚至电源管理集成电路、外围稳压二极管、光偶等元件亦同时损坏。如果彻查不周,换上去的新件,开机后会再次烧毁。

网友:
非常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两种电阻,请问哪一种合适啊!谢谢

你这两个电阻都不行 一个100K的  下面的看不太清 好像是10欧的

网友:
黄代表4    紫代表7  金色代表0.1   银色代表0.01
47*0.01=0.47欧最后的金色代表有5%的误差!

网友:
要换的话第一个比较接近

网友:
黄 紫 白 是0.47欧!

网友:
阻值是0.47欧姆的,看图片功率应该是两瓦或三的。

网友:
你用万用表 蜂鸣档  量着通 表上显示 0.几几 就可以用
      不过这种电阻如果 烧了  那其他地方也有问题的   你看看跟他连得三极管  是不是也烧了

网友:
0.41。。。。。。

网友:
随便找个保险电阻就行了

网友:
外观大小差不多的

网友:
0.47 R很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