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MD250的坏CPU 点坏了三块新主板

楼主(2013-02-05):
今天有一个客户那几块新主板来修 (前提现在不返修了拿我帮看下毛病大不大) 本来一个AMD250的U 在一块七彩虹A78 上面 点内存复位 (内存不过)不知道那个人怎么想的 那CPU放到新板子上试试 第一个亮了下 重启就不中了 也是内存不过 C1 c7 00 来回复位  又换了块 华硕A78的板子 放上去 E0 EE 3E 来回复位  换了好的CPU 也是一样的 那三块主板现在都过不了内存 我量了 电压正常 怀疑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本来想换下IO试试 他的板子都质保着 没敢换    有经验的 老鸟们 感觉那地方坏了

网友:
麻烦事儿   ...... 如果是坏U 怎么学能亮一次哟? 搞不懂哟

网友:
先换个I偶试试

网友:
换北桥试试

网友:
循环跑马 换IO

网友:
内存
供电部分有故障

网友:
很有能耐!坏U还能亮

坏u点亮的有的是,只要不是坏的很彻底。你新手吧 ,早在奔腾mx以后的时代引入二级缓存后,cpu坏的几率就很大,所以在bios里面有很多包括cpu的选项,电压、多媒体扩展指令,cpu缓存等等都可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刷新BIOS

网友:
楼主仔细看看,这个情况大部分在内存插槽的周围有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烧坏的,我碰到过2次,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坏CPU 点版,牛!!!!!

网友A:
我比较关系为什么上那他的U都会出现在个问题,U跟内存没有直接关系,为什么会档C7那,只有一种可能北桥有问题了,他为什么能烧北桥那?

网友(点评):
AMD的内存控制器就在cpu里。

网友:
放电之。运气不至于这么差。

网友:
清空COMS 试试

网友:
有遇到过,点坏一片马上收手了,以免得不偿失。同样也有板烧U的。

有问题的主板烧坏两个AMD5000+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关系为什么上那他的U都会出现在个问题,U跟内存没有直接关系,为什么会档C7那,只有一种可能北桥有问 ...

我有几个AMD的U,都是过不了内存,内存换过没用,换U之后就OK了。
像楼主遇到的问题  我没用遇到过,还是等高人来 解释!

网友:
就这主板。一坏板,烧了我3个cpu。

网友:
这年头,还有用好的CPU试主板烧CPU的看不去啊,我都是先上一个假负载,测电压,电压在正常范围内,我才上CPU试主板,这是常识,小心驶得万年船。

十分赞同,我曾经烧过两次,都是AMD的U,现在上U先上假负载

网友:
不过像楼主这种情况,我猜测是CPU内部短路,导致主板北桥内部供电短路,北桥报废了,没救了!没有听说过有人换北桥成功的!

网友:
换io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