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G2400 求助

楼主(2013-02-05):
benq G2400 显示器 开机LOGO 正常   过了LOGO 过后  就整个屏幕是蓝色的  有谁修到过  怎么修? 帮帮忙 急!

网友:
你用通用版先代换试试,估计驱动板芯片烧了

网友:
因为他的屏的借口跟普通的不一样是双排的借口  找不到通用的屏线   无法用通用驱动板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