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20不显!!!

楼主(2013-02-05):
前几天接到一台机器,来的时候屏幕碎了。要求换屏。打开一看动过。换一个新屏只亮不显,外接可以用。。客户说是从网上买过一个新屏,装上也是只亮不显,看屏线不行,以为坏了。就在这个时候,试机的时候,电流突然跳到2安多,赶紧拔电。以为主板短路了,再开机提示检测不到屏幕,打开机器测量没有短路的地方。今天定的屏线来了,装上还是提示检测不到屏幕。没有思路了,求各位大神说说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碰到过,本来故障比较简单被你现在弄复杂了,别抱太大希望吧,这种隐形的人为损坏比较难查,本身应该是屏线问题,外接正常,内接亮但不显,应该是屏线问题,至于后来短路后多半是烧毁了显卡或者显卡电路,自求多福吧。

网友:
DELL的机器换同型号新屏不显;很多情况和屏幕码片有关;更换码片就能解决问题哈

网友:
是的呀  DELL要换马片的。

网友:
DELL 的屏要刷码片

网友:
应该换个码片可以解决  但是问楼主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知道检测不到屏的呢

网友:
呵呵、、、我也同问。。。楼主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外接显示看到的吗???

网友:
DELL  很多需要换码片的

网友:
屏 有码片。。。。。

网友:
屏上有供电没

网友:
刷码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