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第九根接地

楼主(2013-02-05):
VGA第九根接地信号有什么特殊作用呢?遇到过显示器的VGA第九脚没有接地。用有的VGA信号线能显示,有的不显示。用不能显示的信号线时,把液晶的AD板接口VGA第九脚接地就能显示了,求解

网友:
标准15针 VGA头焊接方法:
标准15针 VGA 头的各针脚如下图显示(3+4 线型,3表示3根同轴红、绿、蓝,4表示4根黑、棕、黄、白线) VGA的脚通常按照倒梯形来看,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分别是1-5脚,6-10脚,11——15脚;(注意 D15 接头一定选用金属外壳)如下图所示:
15针脚我们通常只需要焊接11个引脚即可,如下:(4、5、9、12脚不焊)
红线——“1”脚——模拟信号的“红”;
绿线——“2”脚——模拟信号的“绿”;
蓝线——“3”脚——模拟信号的“蓝”;
红线外屏蔽线——“6”脚——模拟信号的“红”的接地屏蔽线;
绿线外屏蔽线——“7”脚——模拟信号的“绿”的接地屏蔽线;
蓝线外屏蔽线——“8”脚——模拟信号的“蓝”的接地屏蔽线;
黑线——“10”脚——数子信号的的接地端;

棕线——“11”脚——屏幕与主机之间的控制或地址码;

黄线——“13”脚——数字的水平“行”同步信号;
白线——“14”脚——数子信号的垂直“场”同步信号;
VGA   线外屏蔽线——“15”脚——VGA插座外壳压接接地 。
在实际工程中,经常会在地线的连接中出现错误,如果将某些脚(如4,5,9,15等)接到地线上,在大屏显示不出什么问题;但如10脚未接地的话,就会出现地线不通而出问题。有些设备将不用的引脚全部接地了,虽然不标准,但挺实用,只是如果要用到相应的控制位时会出问题。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很好啊

网友:
一般不会用第9针的。

网友:
常用接1、2、3、13、14脚,接地屏蔽线共用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