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更换灯管后,用几天后出现白屏

楼主(2013-02-05):
有一LG显示器,刚开始确认灯管坏,更换灯管后拿回去用了几天,说花屏,拿过来一试白屏。

用点屏套件确认是屏电路的问题,屏电路电源芯片是AAT1168,附上通电后测量该芯片产生的电压:

仔细听,能听到滋滋滋的轻微响声,也不知道是哪响,该芯片更换过,用手摸其周围元器件,屏幕也没有什么变化。
求解答!!!!!!!!!!!

网友A:
『能听到滋滋滋的轻微响声』
會不會是燈管再次掛了?

网友(点评):
敢问灯管挂了还能白屏吗

网友:
更换芯片前有电压吗?有声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听到滋滋滋的轻微响声』
會不會是燈管再次掛了?

灯管要是坏的话,会造成整个屏幕白屏?

网友:
灯管坏了 不是暗屏就是黑屏 白屏和灯管 能扯上关系吗 有高手给小白讲讲

网友:
和灯管关系应该不大;是其他地方的原因

网友:
上面這個是升壓芯片?主屏芯片有測試嗎?

网友:
估计问题还是出在供电上,找到这个芯片的资料,对照资料打下电路测测,看看是不是哪路信号不对

网友:
看看21脚 连接那个二极管坏了吗   测测那个电压 有没有14v   还有其他 的电压 看哪个没出来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看下电源区那里的供电正常不,你那声音是从电源区来的还是屏上呀

网友:
白屏是不是和高压区,还有驱动板有关??

网友:
你要是不明白,就换高压板

网友:
背光电路绝对是好的白屏说明灯管能亮,这种问题一般是驱动板和逻辑板的问题,你要查一下屏板上的供电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灯管要是坏的话,会造成整个屏幕白屏?

不好意思~
只看到有雌雌聲~沒看到白屏~
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只看到有雌雌聲~沒看到白屏~
ㄟ~

苍天啊!大地啊!就没有个修显示器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白屏故障:程序问题,屏供电问题,逻辑板问题,驱动板问题

网友:
屏电压3.3v或5v是否正常

网友:
看下屏线,屏电路,驱动板

网友C:
先查查 T CON 的各供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查 T CON 的各供电呀
什么意思?
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等待方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