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伟达GT 420M装不起驱动

楼主(2013-02-05):
我这一个DELL笔记本。有集成、独立显卡。。独立是GT420M。这个笔记本装不了XP。装XP就蓝屏。只能装WIN7。但WIN7装不起GT420M驱动。这是怎么回事啊!      补充一下。驱动是装起了。但用不了。装好驱动进系统就黑屏

网友:
如果机器显卡本身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驱动不对,建议下载官网驱动,并且是官网的全套驱动,并不是只 显卡驱动装官网的,另可用驱动人生把全套驱动驱一下再试试看,如果还不行,多半是显卡功能性损坏。

网友A:
你看下这个笔记本原来装的系统是什么;或到官网上查下这个型号的笔记本系统驱动,就知道要安装什么系统了

网友B:
DELL的就这样,驱动不好驱,官网还只提供WIN7   64位的驱动,自己在网上找吧  或者驱动精灵驱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官方的也不行。显卡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这个笔记本原来装的系统是什么;或到官网上查下这个型号的笔记本系统驱动,就知道要安装什么系统了

原来装的什么系统我不知道。因为拿来就喊装系统。官方支持的事WIN7   64  。但装起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的就这样,驱动不好驱,官网还只提供WIN7   64位的驱动,自己在网上找吧  或者驱动精灵驱一下应该可以, ...

驱动精灵不行的啊

网友:
驱动安装有先后顺序;否则也会出问题;一般官网上有驱动安装说明的,你看看

网友:
一般官网上有驱动安装说明的,你看看

网友:
安全模式下。停用集显看看

网友:
如果确定电脑没问题。。准备一个最新和一个最老版本的驱动。中间的也下几个在电脑上。然后一个个安装,不行就进安全模式卸载继续安装其他的。总有一个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