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1T通电不显,求助!

楼主(2013-02-05):
前2天接到一台华硕M51T,AMD芯片组,开始时通电不显示,做了北桥好了,自己试机1天,没问题,于是把机子发给客户,可机子刚到客户那里却说点不亮,我当时纳闷了,我都试机一天没看见问题了,怎么发下去就不行?于是又把机子发了上来,把电池取下,按下开关,电流在1.3A左右就不动了,然后我用风枪吹了下北桥,换了内存,换了CPU,吹了下显卡,结果每次现象都一样,这下郁闷了,把机子拆了,裸板测试,现象一样,把BIOS电池取下放电,咦!有反应了,电流上到1.7-1.9-2.0了,心想亮机了,于是把屏装上,电流还是1.7-1.9-2.0,但屏还是一样,这板子是亮了的,开机都有声音,只是屏不显示了,心想是不是BIOS电池没上的原因,于是把BIOS电池装上,怪了,电流又到开始的样子1.3A不动了,哎,真是无语了,后来每次都是装上BIOS电池电流就在1.3A,不装上BIOS电池电流就在1.7-1.9-2.0,而且不上BIOS电池的时候通电不会自动上电,反而上了BIOS电池却要自动上电,真是怪毛病。后来我又把北桥、南桥都上了BGA,BIOS也刷了,都是没有一点好转,后来我还把屏都换了,还是不显示,屏没有一点反应。难道北桥挂了?方法我都想高了,至于我为什么没做显卡,我想你们也清楚,显卡是不可能的。大虾们帮帮忙,有没有谁遇到我这样的情况呀!

网友:
我这帖子怎么要审核那么久啊,版主在哪里哦!

网友:
我想说  为什么显卡 不可能

网友:
你去看看cmos电路有没有问题,因为你说芯片没问题上电池就有变化就先从cmos电路进手。还有,看看你的电源是不是带负载不行,因为电容微失容就有可能不能显示。

网友:
啊,,说错了,原来这是笔记本

网友:
正常现象  烤桥风险大的桥相当于人的大脑你整他的大脑就不用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