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1 触摸屏无法使用

楼主(2013-02-05):
换了新屏装好后,触摸屏无法使用。触摸屏排线插拔过还是无法使用!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求高手指点,另外在不触控的情况下 IPAD1如何强制关机重启?
重启
强制关机

网友:
按电源键多按一会不就好了?

网友(2013-06-15):
只有拔电池关机

网友:
不能用那就换

网友(2013-09-18):
按关机没用,要卸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