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402 板号:LA-3691P 不触发小修一例!

楼主(2013-02-05):
废话不说  直接正题
机子通电待机电流0.06  两秒后变0.012  按开机键不触发 电流无变化! 拆开盖板量开机键电压只有1.7V  明显不对 正常应该有17V左右 翻开图纸 找到开机信号

(SW1没有用件) 开机信号是通过D12这个二极管来的  量的2脚3脚都是1.7V 看来被拉低了! 直接把Q40取了下来  再量2脚3.3V。3脚17V。正常了  看来是 EC_ON这个信号有问题!具体为什么我不知道怎么说!嘿嘿 把Q40焊上主板后 找图纸EC_ON信号到EC芯片的102脚 就直接翘了起来  通电再量D12  2脚3.3V。3脚17V。1脚17V 正常了 就是EC引起的  型号为KB926QF B1   原件盒里只有KB926QF D3 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看了下论坛 有人说可以代换 有人说不行!没有办法  过年都放假了 发不到货了 直接换了再说 换好后量开机按键电压17V 正常了 可以触发了 不过电流只到0.60左右就停了!3秒掉电 再触发不掉电。 还以为没有CPU复位 这个主板有个通病就是没有CPU复位会触发掉电 再触发不掉电。 就量了各个条件 都正常 奇怪了  到处找啊找 没有办法 刷个BIOS 无果!就怀疑可能EC不能代换吧!给客户说要年后才能有货了 客户答应了 就放了会 玩会游戏。玩爽了看到桌上的主板  突然想到换过EC  会不会是没有焊接好!因为以前遇到过 看上去脚位都焊的很完美 但就是没有焊接好   就又把EC的每个脚位仔细的焊了下  触发  亮机了  我晕!

总结:1:只要换过EC  不能用的 最好再仔细的加焊一遍
         2:KB926QF B1 和KB926QF D3  可以代换!

网友:
我顶你  技术过硬哦

网友:
不错哦,思路清晰!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案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从中学习到不少  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思路,明天看看我的SONY本。

网友:
这两个能代换,不错

网友:
不错的经验,谢谢分享,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
之前 我有台 机子 好像 也是这俩个IO  直接换上去的额  就好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  高手

网友:
经验和技术,加动手,起敬呀

网友:
我也遇见过EC没焊好出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