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PE U盘不能识别你硬盘的情况怎么修复

楼主(2013-02-05):
   当电脑遇到问题的时候,特别是不能正常进入系统这种情况是相当纳闷的,那么我们就要对自己的电脑进行修复了。
   一般情况说道修复电脑系统,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PE工具,因为电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PE系统都可以正常开启的,进入PE系统操作恢复就是一根救命稻草。
   假设你这根救命稻草都没了,那是不是很绝望,这样的事情也经常发生,比如说我们在用U盘进行重装系统的额时候开机启动计算机,而硬盘却无法识别你的U盘。
   遇到这种问题也不要着急,我们万能PE团队经过多种测试,可以按照以下的方法来进行修复。
   首先我们需要在WinPE系统桌面,鼠标右键单击\“我的电脑\” - > \“管理\” - > \“磁盘管理\”,我们可以看到,WinPE系统已经认识到移动硬盘(磁盘1) ,但并没有给它仅分布总机接线员。在移动硬盘(磁盘1)分区(如果你有2个及以上部门)鼠标右键点击\“更新驱动程序的名称和路径\” - > \“添加\” - > \“确定\”,分配板字符。因此,如何在\“我的电脑\”或\“资源管理器\”,或找到移动硬盘车牌字符!不要担心,按键盘快捷键Ctrl + Alt + Del键,V的Windows任务管理器,在\ \“过程中的”选定的资源管理器。 EXE,然后单击“结束进程\”\!哦,亲爱的!任务栏和桌面图标都不见了! ... ,哦!自动退出!现在你去\“我的电脑\”或\“资源管理器\”,这样就OK!
   然后在打开WinPE系统WinPM工具软件,也可以看到WinPE系统已经认识到移动硬盘(磁盘1),但并没有给它分配总机接线员。在移动硬盘的分区(磁盘1)鼠标右键单击\“负载\” - > \“确定\” - > \“关闭\”,给它分配一个车牌字符。的\“我的电脑\”或\“资源管理器\”,这样就OK!
   通过上面以上两种方法,在\“我的电脑\”可以看到板的性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到这个步骤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希望之光离你不远了,我们继续一步步来通往。。。
   接着使用移动硬盘分配好车牌字符的方法在磁盘管理中,在磁盘管理上点右键,点开你的新的分配车牌字符,然后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效果分区不存在,不理它,重做去,这样你就可以与其他分区交换数据。
   还有在这时候需要使用方法1移动硬盘分配好车牌字符在磁盘管理中,IE浏览器的设备地址栏中输入你刚才分配的车牌字符,如:(X ,输入去,这样你就可以进行数据交换与其他分区。
  最后使用方法我们在磁盘管理移动硬盘分配好车牌字符,然后打开总指挥官,所以你可以在Total Commander与其他分区交换数据。
  通过以上的方法来进行操作时不是很简单呢,功夫不怕有心人,想要修复电脑就不要怕学习,其实像上述的那些操作方式都是众所周知的,当然我所的是那些技术员。。。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好的技巧,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论坛进行反馈,万能PE团队为各位用户解答。
U盘装系统:wannengpe.com

网友:
昨天,我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刚刚用通用PE工具箱制作了一个WinPE启动盘,放在笔记本上用了一下,速度很快,放在台式机上用了一下,跟楼主标题里说得一样!郁闷极了!

网友:
       有时不用那么麻烦,用PE自带的分区工具格下盘基本就能找到,当然这是在装的新硬盘下不用怛心数据的问题时最方便的办法,有数据时可以只格C盘,反正用PE时都是为了重装系统

网友:
我遇到过这情况 ,但不是硬盘的问题 ,是吧sata2硬盘 接到sata3接口 ,结果不能识别硬盘。

xp版本的pe不能识别硬盘, 但win7版本的pe就可以识别。

网友:
实际上还可以用网线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