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32通用高压条如何接啊?

楼主(2013-02-05):
求助各位大虾们,东芝L332通用高压条如何接啊?。小白在此谢谢大家。麻烦帮助一下。JS太黑了。想自己动手一下。
求助

网友:
接 19V 一个 3.3V 一个 ADJ 亮度调节一个 还有底线一个

网友:
楼主你还是找专业维修下吧。。接错了你就惨了。。。要不你就到我们迅维培训部学下再接。。。。

网友:
还是拿到专业维修店里去,自己不懂就不要乱搞,否则把主板烧了,你花得更多,多找几家问问

网友:
我接了一次通用板 好像 用电源会闪 用电池就OK

网友:
找出主供电,开启信号,还有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