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代换

楼主(2013-02-05):
HP MINI机的电源坏了,拆卡测得一个二极管STTH8SO6D  和一个K2698坏了。图现在发不了了,这个二极管和3脚直插的MOS形不过状一样只它是两个脚。现在手上没有这样的二极管请问:能用电源里面整流桥的二极管可以换吗?

网友:
K2698应该是场效应管吧?

网友:
是的 K2698是场管  这个可以找到 就是那个二极管不知道有什么特别,今天用一个3脚的快恢复剪掉一脚装上去,待机正常了,可是一触发就烧了。

网友:
K2698是场效应管,

网友:
上一个STTH8SO6D的照片看一下子,便于大伙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