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23260 服务器电源脱机启动

楼主(2013-02-05):
  第一步,确定测量基点,即接地参考点。一般选用输出12V电压负级。
第二步,不接电源量阻值,标注各点与地电阻。
第三步,接通电源,测电压,标注各点与地电压值。
第四步,排除引脚上即无电压又无电阻值的针脚。
第五步,确定引脚上无电压,零电阻的针脚为接地点。
第六步,排除引脚上电压 >=5V的点,一般确定为5VSB即待机电压。
第七步,假定电源开机电路存在上拉电阻,其阻值一般为1k-10k,所以排除阻值大于10K的针脚,并通过一个0.5k-1k的电阻接地测试是否可将该针脚下拉至开机点,即<1V的低电平。
第八步,用同样方法找出两个同样的针脚,确定其中一个为PSON,即开机开关,另一个为PSKILL,即热备转换开关。通过两个电阻分别将两组针脚拉至低电平,该电源即可正常启动。
上表阴影部分是根据步骤被排除的针脚。

根据这些原理,最终得到20条脚从左到右2-12V;4、5-5VSB待机电压;第二排1-地;2-5V输出;第三排1-PSON;2-PSKILLAA23260服务器电源引脚图
12V
5VSB
5VSB
][][ +12V
][][-12V或接地
5V
PSON
PSKILL
×
×
×
×
×
×

网友:
AA23260服务器电源引脚图
3k
8k
10k
2v
50Ω
5v
50Ω
5v
][][
][][
0k
2v
15k
4.5v
15k
4.5v
4.4k
4.2V
4.2k
4.6V
ו
15k
4.6v
15k
4.6v
ו
ו
ו
ו
ו

因为不能超过字数,不得已另起一行。上表应是上一篇的起始。

网友:
不错,很有创意的办法!
这个电源是哪种品牌型号的服务器用的?

网友:
IBM X346服务器电源,AA23260,编号74P4411,74P4410
因为带主动式FPC电路,电源电路可靠,保护功能完全,只是绝少资料,集成度相对高,边板全副武装全是贴片电路,主电路可修性大,辅助电路基本无可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