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680i sli不能装xp

楼主(2013-02-05):
主板能装win7系统,装完后一切正常。不能安装xp系统,ghost和安装版都不能装。ghost完了重启过了滚动条就该释放系统,过了滚动条就死机了。安装版的拷贝完了系统文件,就死机了。已经确定是主板问题,bios刷过了,就是还没动桥呢。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说讲一下,谢了。以前遇到过本子也是能装win7不能装xp一个毛病,是南桥问题,这个我还不想动桥呢。有经验的说说看是不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我这也有块  GA板  装XP该显滚动条了就黑了 背光还有   XP的PE 也是这种情况

WIN7 PE 正常 装WIN7 系统也正常  也不懂什么情况 那客人被老板忽悠的换板了  真是有钱人啊!   那板还在我这收着呢!

网友:
呵呵   做下南桥有可能会好。以前的本子就是做南桥好的。

网友:
按我的做法就是 WIN7 能用就装WIN7 用  但有些就是对XP死忠  那就花钱呗!这样能用的板搞桥搞不好 还要赔一块不合算  风险担不起!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两台笔记本和一台DELL台式机出现相同的问题。全部加焊北桥无果,Dell上网本再加焊CPU(BGA焊死的)也无果,只有凑合着用Win7了。也许刷BIOS或做南桥能好,当时没有编程器没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