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R61I

楼主(2013-02-05):
机器可以显示,但是下面有细横线,一直在闪,刚开始几条慢慢的到下面的状态栏这么高,另外还有一个故障就是开机一直报警,嘀-嘀-嘀-嘀一直响,可以正常显示进系统都没有问题,拆机发现里面很脏,并且有进水的地方已经发霉,现已清理干净还是不行,看芯片是U42,把内存重新插了几次还是不行,换了内存也是一样,刷BIOS后不过内存了,明天再换把BIOS换过来试试,下一步先搞什么好呢,快过年了明天上午一定要搞定,下午还要回家呢,要不然就要等到过年了

网友A:
这种屏幕闪应该是LG的闪屏门,用个软件测一下是什么屏再说

网友:
第一个现象应该是典型的屏幕坏球了,第二个现象有2种可能   1是键盘问题  2是充电电池问题  原装适配器或电量低原因  但你说U42进水霉迹我看了下U42是充电IC  所以可以排除第一条  应该是充电电路问题  造成电池电量充不进或者检测BATT电路出问题造成无法充电或者无法准确检测出电池的点亮才会滴滴的报警
这机器没必要大搞了   屏幕问题老机器客户一般不会换   充电电路这样的话 若是换IC不能有效解决的话修起来相对于比较棘手  充电问题也收不了什么钱  还不如让客户别用电池了  没啥搞头

网友:
把电池取下来用稳压电源也是报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屏幕闪应该是LG的闪屏门,用个软件测一下是什么屏再说

闪屏可以不用管它,主要是现在一开机就一直报警,响的烦人

网友:
LG 的屏,闪屏的不少呢

网友B:
这机器闪屏可以不搞,但是开机一直响是个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闪屏可以不搞,但是开机一直响是个问题啊

键盘没换过吧?  进水机键盘挂的机率高.   键盘19脚对一下就可以开机,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