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42G电池能开外接电源不触发看过来

楼主(2013-02-05):
昨天接到一台ACER 5742G 用电池能开机,适配器开不了,接稳压源待机电流0.038-0.043跳动,不触发 ,拆机测电压 19V主电压8V-13V跳变,走了不少弯路省略过程。。。。检测发现BGA焊台底下开100度加热以后能开机冷了又不行,上论坛搜无果,用代换法换了 3.3V 5V 芯片,拆了充电芯片附近无极性电容无果,最后换了充电芯片ISL6251 好了!可能是芯片或者5742G机子通病。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也希望大家有经验也都发上来分享!不想写太多上俩图

网友:
楼主这块板,控制公共点产生的信号由充电芯片发出的吧

网友:
还好。。你没有坏到电阻。。。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教了,我还真不懂

就是插上适配器,充电芯片工作后,发出信号来控制公共点的产生,我没有图纸,也不知道 ,只能猜测一下

网友:
应该是公共点的电压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 的。。。。。

朋友不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