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t-22306a 显示器奇怪问题

楼主(2013-02-05):
通电 指示灯不亮 按开关键无效 放那里别动 等3分钟 自己开了  但是 在按开关键关不了机  只能拔电源 在插上 还是那样 按什么都没反应 等三分钟自己亮了  电源板没问题 换电源板也是这样 5V电压正常 拔按键板去除插上电源  等几分钟 自己就亮了 开机

网友:
两张图都看不到,,,

网友:
这个你可以确定是驱动板坏了,你可以加焊下主芯片试试,然后看看是24系列的小程序芯片还是25的程序芯片

网友:
楼主说得很对驱动板的问题,你要查一下CPU部位

网友:
你刷一下程序看看就知道了程序问题极大

网友:
因为我经常修这种的问题件的多啦

网友:
你可以试试就是海尔的这这种

网友:
有时间了我请教你几个问题好不

网友:
互相见刘一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换驱动板上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