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普特17寸开机两秒后黑屏

楼主(2013-02-05):
故障机器:赛普特17寸
故障现象:开机灯亮两秒后黑屏,(绿灯亮)需再开,重复故障,原重复开关几次即可正常使用,最近变得不乖了,手都按酸了,还是两秒后黑屏。
故障处理:开机后测得接口有两个近5V的电压,但都为跳变,估计电源板有问题,实得没原板换,只好用通用板,但看着这板的接线。。。。。。坑爹啊,搞这么多线,还不印个接线定义!!!!
一步步来吧,测得2、3、5、6、7为5V,4、8、11、12为地,13为空,O/F是哪个呢?根据原板高压板的启动二极管大概判断为10,接线后开机,搞定,正常开关不黑了。
最后总结驱动板的接线定义为,1-5V ,3-地,6-5V,10-ADJ ,13-O/f。原板还是没有搞好!!希望有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
上传的图片打不开。
LZ再传一次吧。

网友:
没办法啊!只能这样一个个的测电压!

网友:
看看电源板大滤波电容,这个有可能是电容不行了,还有就是灯管电路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