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MG奇怪故障

楼主(2013-02-05):
客户说屏幕无显示,上电测,发现里面闪一下后没发应(灯管没亮)。拆机电源板有三个电容鼓包,换上上电,故障依旧。测12v,5v(实测12.8v,5.2v应该正常)都以正常产生。开启信号直接飞了个5v,上电灯管被正常点亮。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屏幕也伴随着有红绿蓝的宽带(这个应该正常吧)变为白屏,(开启飞了5v所以白屏)。以为按键漏电,全部拆掉,没有相同按键,只在开关键上接了个普通按键。上电故障依旧。用通用驱动板点屏正常。终于确定故障在驱动板,淘宝没有此驱动板。测了半天终于发现3.3v偏高,3.7v了,把1501-33拆掉,用12v转5v,3.3V 小板接上,测仍是3.7v。拆掉小板,测空焊盘仍是3.7v,因图纸无此部分电路,跑线路,把和他相连的两个电感拆掉了(应该仍有很多地方和此供电相连),可空焊盘仍有1.2v。拆掉的电感另一端竟然有4.6v。搞的头昏脑胀,到下班没研究出个所以然来。期盼有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维修手册太大,传了几次都不行

网友:
修驱动板是个麻烦的事情啊

网友:
3.3V偏高为3.7V不知道加个二极管行不(0.4V)压降!

网友:
终于放弃,改个显示器吧

网友:
除了  屏幕以外  都丢了吧·······看看能不能用代替的驱动板  试试  一闪灭 的可能是  高压板 高压包问题 白屏 应该 和 驱动板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