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奇美937

楼主(2013-02-06):
拆修奇美937液晶显示器,电源板是台达的,电源芯片可能是EA1532A丝印太淡了……故障是不开机,单独接一个12v20W灯泡在高压12V供电上,电源打嗝,灯泡闪烁,不知是不是没有在5V处接负载的原因,还是电源确实有问题,还有就是好久也没有找到这台显示器的电源板电路图,那位朋友有麻烦给个图,谢谢       应该是带负载能力有问题,要不就是假负载有问题……没有给5V输出加载……

网友(2013-12-03):
我的这个连接启动脚的电阻冒烟 前面的大都换完了 不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