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打EDID波形,试波示器怎样设置

楼主(2013-02-06):
知道的说下,谢谢
EDID波形
www.dell-cz.com
哎,还是建议去买个带auto的吧

网友:
示波器 我也没用过 不知道啊

网友:
自动就可以了。

网友:
根据静态时电压高低调Y轴电压,估计最高3.3V,根据频率高低调X轴时间,估计这里10微秒可以看到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