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技嘉P43T不跑码,反复掉电重启?急求

楼主(2013-02-06):
   GA-P43T-ES3G 主板上电开机自动断电重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依次循环,并且不跑码,一直反复重启,几秒重启一次,双BIOS,CPU供电没有,上下供电管正常, 内存有供电,复位正常, BIOS重新刷新了,并且还加焊了南桥,CPU 拿掉或拔掉供电不会重启。扣电池,短接都试了,还是开不了机,
开机什么反应都没,也没内存自检声音。在线等

网友:
换CPU试过吗?也许CPU坏了或不兼容了!要是CPU没有供电,仔细检查一下这部分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测时钟信号正常吗

网友A:
我也有见过这样的问题,我当时把CPU拆出来再装上就好了.一连开机几天都没有问题

网友:
CPU没供电关CPU和BIOS什么事, 查CPU电源芯片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相关

网友:
这个板子后来这个家伙修出来了,就是CPU坏了 ,还是个I5的 ,没收到钱,郁闷了一宿!!!

网友:
CPU坏了这东西坏的概率不是超小吗?

网友:
8楼在胡扯。人家775的怎么就I5了

网友:
CPU坏了,真是中头彩呀

网友:
那个肯定是 CPU 供电啊
或者电源
先换个电源

网友:
bios刷了,可能真的是cpu挂了

网友:
换块CPU试试,还不行的话在看看供电电路!

网友:
一般是主板供电的问题

网友:
先查CPU供电电路,供电没问题再看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2013-04-11):
gongdianzhengchang供电正常,真的是U挂了

网友:
求助啊,同样的问题,也是技嘉P43的板子,上U和上假负载都一个样还是一直重启,只查到I/O的第115脚到南桥的线路对地打阻只有18,但是启动的时候还是有3.3V电压,求解!

网友:
CPU供电电路在启动时都正常,电容也都检查过,没问题,假负载上去复位电路对地阻值58,上U启动时电压1.2V也正常,真搞不懂了!

网友(2014-08-15):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见过这样的问题,我当时把CPU拆出来再装上就好了.一连开机几天都没有问题

我也是这样搞得,好告诉客户是CPU坏了,可是我手贱把旧CPU当着客户的面又装了一下,发现也是好的。哎

网友(2015-07-29):
很好啊啊  思路不错

网友:
同样的问题,等待楼主解决!

网友:
供电管理芯片坏

网友:
场馆g极有电压没有??、/

网友:
cpu座虚焊,北桥,换CPU试试

网友:
南桥管开机的,主控有电压出来吗?有的话你的座子有没有虚焊。,bios刷写是否正确。。北桥有没有脱焊

网友(2015-10-01):
修了两天没天,我的是P43T-S3L,四个灯不停的闪,各路电压都是不停地跳变

网友(2016-01-11):
内存上面的场管电压不出,把供电修出OK

网友(2016-03-06):
这个板子我正在修,问题差不多

网友(2016-07-28):
#在这里快双BIOS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