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74主板VIN对GND 短路,求分析!---标题要长要响亮~~

楼主(2013-02-06):
本本用了5年时间了,前段时间用着用着突然就挂掉了,怎么也开不了机了,回忆了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发生,就只有一点,之前都是直接连接交流适配器,不装电池的(电池已经坏了),后来不知为啥把坏电池给装上了,再用外接适配器插上使用。现象是插上适配器后适配器上面的绿灯一直闪,于是网上找来拆机教程,拆了机器露出主板,找来万用表做静态量测,发现公共电压VIN对GND 短路,于是查询了线路图中所有的VIN端,把VIN后端的电感都拆了下来,量测后VIN还是短路,目前除了VIN端短路外,还有另外一处是MAX8743的27脚输出连到+VCCP,由于线路中的电感PL8太大,不太好拆,遂还保留。下面是一些线路图,求高手帮忙分析下,是滤波电容坏了导致VIN短路吗?还是会有其他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为啥木有高手帮忙分析呢,悲剧中~~~~~~~~~

网友:
大部分是滤波电容坏了导致VIN短路 但是VIN的滤波电容范围很大不好查  照你描述的情况  你自己恐怕整不好  还是找人整吧!!

网友:
最讨厌短路的了,怎么查都查不到……

网友:
这个短路的是最麻烦的事了
要一个个找的
不过要是知道常坏的地方就好了

网友:
说的很对啊,就是不知道哪里短路了,密密麻麻的零件,看的头晕,有木有工厂那种放大镜可以用~~~悲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