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的蛋疼的花屏问题

楼主(2013-02-06):
今天接了一台DELL   D620开机花屏,高兴加高兴,哈哈,显卡门的机子,直接干显卡,还是没修过的显卡还打的有白胶,焊后开机一样花屏,难道没焊好?取下来重新植球,还是一样的花屏,外接也是一样的花屏,难道是显存?把显存也重焊了一样的花屏,换好的一样的显卡,啊?还是一样的花屏,大爷们,我蛋好疼,帮下止下疼吧,我最近出师不利啊,尽遇些这些问题,上次也是一个HP  V3000的也是显卡门的机器六分屏,结果一样的什么都换了还是不好,到底是咋了啊,从事维修这么多年都没有这段时间这么 不利过,这个月都被我遇到了,强调下啊,屏跟屏线我测试了是好的

网友:
你是直接换的新显卡吗,要是换的新的应该还是没做好,有没有掉点掉件之内的,要仔细啊,这都是显卡门的机器,只要换改良新显卡,做的时候仔细,应该不成问题啊。静下心来想想这两次做的跟之前做的有没那不一样的

网友:
仔细看看,看看显卡附近有没有电容移位了,上次我修DELL就是这个问题,换了几个显卡也一样的。分屏是有显卡的问题,显存是花屏,不会分屏。

网友:
那个新显卡 底下加锡没?

网友:
换CPU和内存试试。要是不行,就直接把北桥给做了。

网友A:
别忘了,内存也会导致花屏

网友B:
关键是做了后跟拿 来时一模一样的症状,我肯定没有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忘了,内存也会导致花屏

我知道啊,我第一次动作就是换内存看看,结果一样的花

网友C:
这机器主板上的屏线接口也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主板上的屏线接口也爱坏,

外接也是一样的花屏

网友:
掉点或掉件了。

网友:
换显存试试

网友:
D620的主板好便宜的,换板吧

网友:
我确定我没有掉点也没有掉件,而且拿来时是花屏的,当时拆下来后我看这个显卡是没有修过的,白胶还在上面,我加焊了下不行,然后取下来植球再做,而且肯定没有掉件跟掉点植珠做上去后一模一样的情况,一样的花屏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做了后跟拿 来时一模一样的症状,我肯定没有掉点

反正我碰到的花屏的 最多的就是虚焊跟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做了后跟拿 来时一模一样的症状,我肯定没有掉点

反正花屏我碰到的最多的都是虚焊跟掉点。

网友:
真是坑爹啊,折腾来折腾去还不如换板来得容易。

网友:
显存 换了试试

网友:
直接换新显卡

网友:
测显卡到显存的数据线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最好再换多一个显卡试试,还是不行就把显存也换掉

网友:
仔细看看,显卡,或显存外围,是否有人做过手脚,

网友:
还是换新显卡吧。不行就换下北桥

网友:
换主板吧...

网友:
直接干显存吧

网友:
显卡确定做好了的话 就考虑换显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