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主板号:DA0R23MB6D0 REV:D 开机无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3-02-06):
HP G6 主板号:DA0R23MB6D0 ,外接正常,显示器用其它主板正常,有时开机无显,有时开机白屏,有时还能正常,三合一北桥我也换过了,还是这毛病,郁闷!!!!请高手指点下
板号

网友:
这个真没人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2013-03-12):
原来是+3VLCD_CON没有电压,U33工作电压有,开启脚DISP_ON没有电压,搞一转,问题这么简单

网友:
飞线过去,但每次开机,第一次是白屏,关掉再开才正常出字,????

网友:
换了3110,还是那样,无法,换电容,用了三天时间,逐个换,终于成功

网友:
有时修的就是辛苦

网友:
先看看屏接口和屏线,还有主板上屏线接口,屏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