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 420M 维修

楼主(2013-02-06):
说起来有点郁闷。来个客户说是联想的本子找个适配器。问明白以后卖给他一个4.74的电源,一个小时以后客户搬着本子过来了、说本子冒烟了。拿电源一看大短。客户说这个本子是他朋友给的。给的时候朋友说适配器坏了。嗯这就好说了。给他说电源是好的。你的机子冒烟本身就坏了。你那好电源一插。电流大所以冒烟了。。。。。。等省略三千字。最后客户说咋办啊?咋办给你修修试试呗。客户说行。拆机。烧糊的就好几个地方。 拿表测。南桥。北桥。都已经短了。唉没法修了。你换板子吧。客户说多钱啊?客户说算了吧,这么老的本子了。客户说你收么?我说收。客户说:多钱啊。我说:100,客户说也太少了。。。。。省略3000字。最后达成连适配器的钱一共200元。客户走了。
开始维修:上论坛下图纸。一边下图纸。一边摘原价。网卡也冒烟了。摘。南桥摘。摘完在已测还是短路。打开图纸看一边。然后开断。在51120的22BIN有个小电容C280。 摘除不短了。阻止正常。摘下来的小元件补齐,断开的线路接上。订南桥。网卡。嗯发SF。第二天。订的芯片到了。上焊台全部换上 。插电源测试。加电。电流0.13。不动了。嗯有电压没出。先测CPU供电。已测果然没有。打开图纸 。先测供电。20脚VIN。短路。摘除电容C119。 还是短。唉芯片坏了。摘下来果然不短了。找个芯片换上。电容补上。插电。加电。电流一路跑到0.7。拔电源,插内存。插电源。加电。还是0.7。。。。唉。打开图纸。因为短路的是主电压和3.3V。现在可以加电.主供电刨除。看3.3V的供电后级。是不是还有不正常的。看到BIOS也是3.3V供电,而且,没有经过限流电阻, 直接摘下来。拿到编程器上。果然没法读取,找个BIOS芯片,上论坛找到一个BIOS芯片程序。刷进去。装好BIOS芯片。插电,加电,还是0.7A.......。上图纸吧,继续分析。看图纸上北桥也有3.3V供电。也没有经过限流电阻。。直接供电。上机器。摘除。找旧板。摘北桥。植株。上BGA。装北桥,。。。。。。吸棵烟。
烟吸完了。也好了。 拿表测一下阻止。正常。上CPU.上内存。插电源。加电,电流一路上去了0.98A。有跳变,拔电源,插屏线,久违的LOGO出现了LENOVO。。。拔电源,装机,

网友:
图片看不到啊

网友:
板子安全措施设计得不到位烧了这么多东西,楼主分析抓住了要点,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到家,修起来轻车熟路。。。。。。佩服+羡慕

网友:
网站出问题了吧,图不能看了。楼主功夫很深啊

网友:
网卡,南桥,北桥,BIOS全整了,楼主的确厉害啊!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图片了,这几天都是这样。难道我电脑有问题????

网友A:
楼主的修机功力深厚,就是看不到图片,不知道为什么呀!

网友:
不知道啥原因。我修改了好几次也没有成功。因为过春节也没有在弄,不好意思。有时间弄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修机功力深厚,就是看不到图片,不知道为什么呀!

不知道啥原因。我修改了好几次也没有成功。因为过春节也没有在弄,不好意思。有时间弄一下

网友:
厉害啊!各种牛人!!

网友:
好样的~!让我明白了正确的维修思路,是找烧的的供电。

网友B:
这么搞法够本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搞法够本不?

如果你是搞维修的不是灌水的。应该知道大概价格吧。

网友:
呵呵 楼主运气不错遇到一个讲理的客户,要是不讲理有的好缠了。

网友:
我是业余爱好者,对价格没甚关注

网友:
   LZ又赚钱了哦。100多元收个本,修好了。顺便问LZ一个技术问题。我修到的SB NB BIOS IC 全是经过电感后供电的,这不算限流电阻吧,请问下多大阻值范围的电阻叫做限流电阻。给我感觉3.3V的供电始终都会有几个引脚会直接进入大芯片内部的啊。只有部分经过了电感进入芯片的。

网友:
学习了,不经限流电阻的元件会烧,从来没有这样的维修想法,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