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 显卡板是N7300的可以用ATIM64-M的代不刷BIOS/我换了怎么有的时候能亮一下

楼主(2013-02-06):
华硕A8J 显卡板是N7300的可以用ATIM64-M的代不刷BIOS/我换了怎么有的时候能亮一下关机开机又不亮了/显卡过不了

网友:
还有这机子不插显卡板会显卡报警吗

网友:
不插显卡也能正常启动。

网友:
忘记不插显卡有没有报警声了,但大小写有反应的,BIOS要刷成有支持M64代码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