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 128G 固态硬盘,4K对齐后装系统就蓝屏什么原因? ...
金士顿 128G 固态硬盘,4K对齐后装系统就蓝屏什么原因??

楼主(2013-02-06):
金士顿 128G 固态硬盘,4K对齐装系统就蓝屏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4K对齐

网友:
你要看看你的COMS设置里有没有开启AHCI?要是没有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呀。。哈哈,我知道。。。固态的对齐必须是8,或8的倍数!!!!!绝对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