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L机器微短

楼主(2013-02-06):
Asus z99L机器,版号是a8le 机器能上电,待机0.018马上自动上电0.203,又马上掉电为0.46,个人认为是微短,在待机为0、018时候有3v和5v,上电到0.203后有1.8v。1.5v1。2v等电压,没cpu电压,掉电到0.048后就没待机电压,换过cpu供电,及cpu供电电路的电容和场管,但是还是一样,求指导谢谢

网友:
机器很很急,求指教

网友:
烧下电路吧

网友:
现在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你这个是保护了吧,华硕的缺电保护就是这样的

网友:
每个电感对地都是正常

网友:
查电容 mos管之类的 试试

网友:
微短??????好高深,
不要把简单问题搞复杂喽,不就是电压没有正常产生嘛,电源电路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缺少供电。

网友:
过了个年还是在等消息

网友:
看看二级电压 有么有问题啊

网友:
CPU供电没有正常产生,哪里有什么微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