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191V2

楼主(2013-02-06):
飞利浦 191V2 双灯管显示器故障:开机显示几秒就黑屏了。直觉告诉我是高压坏了  直接代换了一块高压故障还是一样的,这是什么情况应该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啊     代换的高压板12V滤波电容一会就冒烟了    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先测试一下灯管还有没有问题 然后量量高压电路电压有没有短路或偏高

网友:
屏幕有可能坏了,所以换高压板换一个烧一个吧?

网友:
双灯管的一般坏灯管特别多

网友A: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啊,先测下灯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屏有问题和高压板有什么关系?

屏幕里面包含灯管啊,灯管坏了,高压板再怎么好也是照样烧啊,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啊,先测下灯管啊

CCFL的灯管就是高压,正常工作700--800V的电压.

网友:
不管哪里坏了,这种问题,一定要先测试灯管的好坏。。再测试电源板输出正常,然后再换高压板。。一般问题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里面包含灯管啊,灯管坏了,高压板再怎么好也是照样烧啊,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是背景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