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一个U盘提示格式化,但是格式化不了,想要里面的数据怎么办?

楼主(2013-02-06):
现有一个U盘提示格式化,但是格式化不了,想要里面的数据怎么办?用过其它的数据恢复软件恢复过,只能恢复一点点出来不完整,听说WINHEX这个软件可以恢复,但是这个软件不会用。求大家指导下。

网友:
装一个WINHEX软件,然后从里面先搜索数据,然后再保存下来。

网友:
这个我也不会用,学习中

网友:
说了跟没说一样,人家都说了那个软件可以恢复,就是不知道怎么能

网友:
其实winhex功能很强大的~~~它能从文件的最底层恢复数据最精确,最准确!!!

网友:
用WINHEX,打开磁盘。使用照相机那个工具。搜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