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开不了机

楼主(2013-02-06):
chinafix.com.cn迅维网_方正T400 神舟优雅HP640 版号:DAOQL

网友:
你量下3v对地多少    也可以考虑先换6237试试   这个芯片 容易坏

网友:
这位兄弟,23脚550欧姆,25脚400欧姆,26脚900欧姆,我这没有代换件,没办法,只好先查外围元件了。

网友:
看电压是不正常啊,查查数据手册,是不是要按保护隔离的思路来修啊?

网友:
6236也可以代替的

网友:
正需要这图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