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20 板层轻微短路

楼主(2013-02-06):
DEEL 1220板号为AM3,故障是上电开机电源指示灯常亮,单用电池不接适配器工作指示灯为充电状态,待机电流为0.01A, 可触发到0.10A左右瞬间掉为0.01A.   +15V_ALW 偏低,被拉到U3的4脚 两个电路没有任何关连,测之间阻值为235欧,应该是U3工作后出3V拉低+15V_ALW保护 去掉U3电流上去了 把BREATH_PWRLED原来是线路断开,重新U3 4脚飞线到指示灯 开机DELL LOGO出现,故障解决。

Dell M1220.pdf

网友:
好贴 赞一个   就是楼主介绍的不够详细

网友:
是换了U3(MAX1715)好啦?4脚飞线不明白,学习中不懂不好意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