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长转就烧风扇

楼主(2013-02-06):
      戴尔M65笔记本  应该是06年左右的了,顾客描述老蓝屏死机,拆开后发现风扇不转,报价后,改长转冒青烟烧了,顶了风扇在改长转又烧,从老笔记本上拆下来的风扇测试,改长转又烧。顶了两个风扇又烧了.为什么不能改长转?我的方法是,直接供电飞5V,烧!飞3.3V,烧!供电与地线接到3.3V,地线接电容地端还烧!直接用可调电源3.3V测试都是好风扇!改常转就冒烟!不改就不转!头疼!

网友:
是PWM供电的吧?

网友:
你肯定是有什么地方没注意吧,再接个上去,用表点好风扇供电处再开机,看电压有什么变化

网友:
风扇不会那么快就烧吧,是不是线接错了,,,

网友:
风扇串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和其他笔记本CPU风扇供电都一样啊! 用可调3.3V测试,风扇能转,接到主板3.3V或5V 就烧风扇!为什 ...

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改了好多没见过烧的

网友:
奇怪的事情,要查出问题得细心了

网友:
我一般从硬盘供电 接个4007 二极管 到风扇电源端
直接接在主板的风扇电源接口上 风扇不改 没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