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硬盘电路板上这个元件怎么换?

楼主(2013-02-06):
我脑子进水了
是这样的  我有个160g写入速度有点慢  我把另外一个好的320g硬盘电路板换上试试看 不管用 后来换回去320g硬盘不转了
发现我画的黑圈圈的元件有裂纹 想试下是不这个坏了  标注是D3  但不知道找什么样的替换

图中黑圈圈这个有裂纹了 怎么替换啊 求助
淘宝找到的图和我的电路板版号只有后面有的不一样 能直接换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1000775.1.4.Fjfqgk&id=4867147627&_u=61p61atb172
我的是2061-701537-G00-AE
淘宝是2061-701537-G00-AD

网友:
图片显示不出来?

网友:
是稳压二极管。你测量下是跟12V还是5V相连的?板上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是12v怎么样 5v又怎么样  这种二极管到哪找 电源和主板上有么
还问下怎么量是12v还是5v
我入门还没学好  麻烦你了

网友:
笔记本主板上有。。。找个大小差不多的换上就行。

网友:
旧板上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二极管还好说只要电压对就好 要是芯片就必须出场都一样了  把硬盘通上电 然后万用表调到电压对应档 红黑分接两端

网友:
TVS管,找个旧硬盘板上同样的电压上用的管换上就行。

网友(2017-11-25):
好佩服楼主,基础都没打好就敢拆件。

网友:
这个是保护用的直接把他拆掉就可以不用管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