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56V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3-02-06):
客户拿着本来装系统,本来装的是WIN8,现在想装WIN7,于是就想给他GHOST装一个,没想到装到一半提示硬盘格式不对,然后就拿安装版的装还是提示。。。。求大神说下呀,里面有很多重要 的东西不能重新分区有没有知道的大神说下
win7

网友:
新手 观摩中

网友:
用U盘启动进入PE系统,把重要的资料备份出来,然后~~~~~~你想怎样分区就怎样分区咯~~~~~

网友:
只能进pe把资料拷出来了,然后重新分区!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把原来的C盘删掉,再重新分出C盘来(NTFS主逻辑盘)在装系统。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4469-1-1.html
引用

网友:
先格式化C盘,再启动PE,否则很慢

网友:
先看看分区表是不是GPT分区,如果是的话就转换为MBR即可
同意楼主:
5.0
aguo123
同意楼主:

网友A:
先看看分区表是不是GPT分区,如果是的话就转换为MBR即可

网友:
是不是系统光盘的原因呀,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应该是光盘的问题多点

网友(2013-03-14):
我也刚刚接到一台机器 不在怎么进BIOS 怎么进PE 晕 F12 F1 F2 DELETE都是直接又进WIN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