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TC手机换屏,结果信号不好,是什么原因呢?求教。

楼主(2013-02-06):
HTC T328D 的手机,是电信天翼版的,显示屏和触摸屏都换掉了,
结果是信号时好时不好,接电话第一次就断开,第二下就正常了,是什么原因呢,请知道的师傅告知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你换屏的进修把别的东西搞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