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 G460 LA-5751P 主板不触发维修过程

楼主(2013-02-06):
联想 G460 LA-5751P 主板不触发维修过程: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60 LA-5751P的机器,实际维修结果很简单,但是走了不少弯路,想想有必要发出来供大家参考一下,废话少说,继续,经初步检查未修过,心想还好(本人最怕二修机了),拨掉电池通可调电源检测电流,待机0.01A正常,按下开关,电流跳变到0.03A马上掉回0.01A,属于掉电故障,拆机裸板检测,故障仍旧,检查全板外观无明显的损伤烧伤,查待机电压 3V5V正常,按时序我起初认为故障发生在待机电路后面,由于是掉电故障,无法检测触发后全板电压,不管,先按平时习惯来排除,先刷BIOS,不行,再刷ECBIOS,还是不行,只有换单桥芯片了,一想到要用0.35MM的锡球,唉,可怕,从心里实在不愿做这种桥,突然心血来潮,干脆多浪费点时间,查查待机前面的电路,偶然发现保隔电路的VIN主供电电路不正常,量到主供电管PQ27到PQ6 S极之前的电压正常均为20V,但量到PQ6 D极时只有15.6V,正常也应该是20V,直觉认为故障就在这里了,好,重点就排除这里了,曾经从论坛上看到过这款机器PQ6易坏,换之, 仍然无变化,还是一步步来,测量周边电路,从PQ6 D极一路到P3,一路经过PR152,分别断开P3及PR152后面电路测量PQ6的D极电压,仍为15.6V不正常,到这里大概有2个小时过去了,心里不免有放弃的想法,再细想一下,这是典型的仁宝点火回路,我不妨再努力一下,查看下这个电路,先从PQ6的G极查起,一量G极18.5V的电压,这下心里有数了,P管的G极18.5V的控制电压绝对不正常,根据图纸查来源发现它跟PQ27的控制G极都是从200K和150K两个电阻分压而来,量过两电阻阻值正常,用电阻分压法计算得出两个G极电压应为:20V/(200+150)X150=8.5V,跟18.5V相差甚远,为了验证一下故障点,我把PQ6的S、D极短接,给它一个20V电压,触发开机竟然亮机了,这下故障终于确定,继续从G极往下查,希望查出是什么地方把G极电压抬高了,查PQ7截止、PQ28导通、PQ8截止、PQ9导通全部正常,这下就真的一头雾水了,这样下来又过了1个多小时,郁闷啊!又想放弃了,先冷静一会,想想还有哪里没有查到,前面PQ6换过了,会不会PQ27也一样容易坏呢,内部好坏还真难说,替换法吧,换下试试,马上动手,换完通电检测,PQ6的D极20V电压终于回归,G极8.5V电压也回归正常,再按开关触发,屏黑了一下联想LOGO出来了,哈哈!!!竟然真的被我猜中了,但是突然没过几秒又掉电了,郁闷了几分钟,不过随即缓过来了,查下开关按键,会不会损坏,卸下开关小板,很明显开关一直按着呢,万用表一量那个小东西一直在导通状态,换之OK,至此问题全部解决,装机测试通知客户取机收钱!!!

网友:
顶一下,收了几张币?

网友:
是过年这几天修的吗 ?恭喜了 可以多加点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值得学习,顶一下。

网友:
正是今天修的,只收200元,同行送修的,估计他收350元了吧

网友:
没有点位图,进水机一台,没办法替换元器件和恢复腐蚀掉的铜箔线路

网友:
楼主时序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2014-06-25):
好文章 值得学习

网友:
老板运气真好 过年还有送钱的

网友(2015-08-16):
这维修技术可以啊 你后来掉电你怎么马上就知道是开关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