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块液晶电视板上的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3-02-06):
昨天一个熟人拿了一片下图的东西叫我加焊,

因为第一次焊到电视上的板子,用了南桥有铅的温度焊了一下。焊完客户拿回家,可以开机了,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后又不开机了,按住图片中的貌似桥的玩意就能开机,今天有拿来加焊,因不晓得是什么玩意,怕加焊坏了,只敢用有铅的南桥温度加焊,又焊过类似东西的朋友给个温度。并说说这个东西干嘛用的
上边写 三星。

网友:
液晶电视一般有BGA封装的芯片。加焊就好。有的是CPU,有的管显示,花屏之类的加焊就好。我的BGA是DIY的,一般先开下加热,再开上加热。还没有返修的。

网友A:
告诉我加焊温度啊!主要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我加焊温度啊!主要是这个

我的是暗红外BGA,  一般上加热到  280度这类芯片就能动了。下加热要预热。不知道你的BGA是啥样的。用有铅的应该行吧。。芯片动了,要在加热5秒然后再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我加焊温度啊!主要是这个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样的BGA,,用有铅的行吧。芯片动了在等5秒在停。

网友:
你加多少度

网友:
275停80秒吧

网友:
我是用有铅的温度加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