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长时间使用,看电影之类的会花屏,关显示器下,重新开启又可以用下

楼主(2013-02-06):
拆开来看了下 ,应该是驱动板上出了问题,不过看了下没有元器件损坏,排线也重新拔插过了
,故障依旧,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希望大家帮忙下 多谢

网友:
在花屏的时候再测试。。我前段时间修过一个这样的显示器,不定时花屏,最后是电源板问题。。刚开始正常,看一会电压就下降了,然后就花屏了。不知道你的是什么问题。。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你的是电源板供电出问题了吗??我换了个大电容   原来的450V   100UF 我换了450V220UF上去  现在在烤机,IC之类的加焊了一下

网友:
我遇见过液晶的问题,还在保修期,换屏ok了

网友:
加焊驱动板大芯片看看。

网友:
我说也是电源板问题,可能是供电不稳定!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示器?

网友:
最好换快电源板测试一下,如果现象依旧,多半是屏幕的寿命差不多到了,要坏了。处于要坏不坏的边界!

网友:
我感觉一般是驱动板的问题哦 ~遇到好多国产显示器 WEIYI HKC 现代 换驱动都好了~

网友:
一般驱动板 可能最大, 逐步代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