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台式主板手摸晶振才开机,换106电阻解决,需要时请参考!

楼主(2013-02-06):
此例维修简单,由于客户急是现场维修,没拍图。

台式主板,型号没细看,不开机,待机正常,手摸晶振后,就开机了,晶振的两个引脚,只摸其中的一个才开机,摸另一个是不开机的。

通过测试发现,用示波器测试晶振波形的时候,一个引脚的波形,在探头刚接触引脚的时候没有波形,大概2秒钟开始有波形,波形从小到大,测另一个引脚只有电压没有波形。

维修过程是这样:查跳线,清CMOS之后。先换晶振,未解决,再次从好板上拆下晶振,换上,未解决,排除晶振问题,继续换上好板谐振电容,未解决,换上106电阻,解决!

网友A:
我遇到过用手触摸晶振开机的,但是上次没思路、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用手触摸晶振开机的,但是上次没思路、没修好!

我是第一次修好这样故障,上次遇到也没修好。这次是胡乱碰上修好的,我从来没想过106的电阻会坏,因为我原来看过一些资料,里面说106电阻不会坏。

网友B:
106电阻是哪里的?

网友:
106是板子上的编号还是电阻的阻值啊

网友:
大哥,上个图看看啊!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6电阻是哪里的?

有的有。有的没有得

网友:
这个修多了。。都换了,最好

网友:
碰到块杂牌。情况个你一样,换谐振电容。OK

网友:
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

网友:
一般遇到手摸开机的,都是先换32.768,不行就换谐振电容和谐振电阻!

网友:
谐振电阻吧,!

网友:
直接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拆掉也可以嘛,可以不用那个嘛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请情况

网友:
遇到过换谐振电容修好的情况。

网友:
谐振电容/晶振/106电阻 南桥都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修的时候从简单到复杂排除

网友:
也有修过一块,换晶振就好了,还没到换谐振电容和谐振电阻的那一步。

网友:
学习了,我碰到过,只是换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