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导致CPU频繁坏的原因

楼主(2013-02-06):
前几天修了个电脑,原因是x245 CPU坏,换了个好的上去给客户。没有几天又坏了,请问什么原因导致CPU频繁坏的。。。。。。
cpu

网友:
认为主板CPU供电有问题不如认为客户用了个山货电源,为了保护CPU和硬盘建议他换个电源吧!电源有问题的话,你有多少个CPU给他换也不够的..................
同意楼主:
5.0
王岩柯
同意楼主:

网友:
黎雷管
同意楼主:
同意换电源!

网友:
电压不稳定啊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问题吧。

网友:
主板的CPU 供电肯定有问题。

网友:
或者 电源 12v

网友:
曾经遇到过一杂牌主板 CPU 内存供电统一为1.95V 。。 二代的内存 X145的CPU吧。

网友:
cpo主板供电电路有问题,或电源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主供电电压过高啊!

网友:
cpu过热。 ,供电电压不稳 ,

网友:
另外看看板上有没有什么过热的元器件,,有没有进水腐蚀的痕迹

网友:
U供电的PWM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样的问题 是主板的问题 导致CPU烧毁

网友:
查CPU供电附近的上下管

网友:
电源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电源 一个是主板,如果你使用了高品质主板 劣质电源,那么你考虑电源,如果你用的杂牌主板,还要考虑主板供电不稳,我的经验就是 主板电源一起换

网友:
应该是主板及供电的问题

网友:
CPU供电MOS管坏了

网友A:
io 怎么总线 电压有问题都会烧cpu

网友:
内存也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