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68的板子每次开机都要清COMS才能顺利引导

楼主(2013-02-06):
七彩虹MCP68的板子每次开机都要清COMS才能顺利引导,请教各位高人是怎么回事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嗯 碰到过一块同样问题的主板 开机识别不到硬件 认不到硬盘 客户说无法引导 换过硬盘问题依旧 坐等楼下高人回复

网友:
加焊下桥试试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估计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换块BIOS芯片写上新的程序试试!

网友:
換电池试试

网友:
换内存,试试啊。

网友:
桥的问题大点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换电池,刷bios,不行干桥

网友:
加焊,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