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的(固件门)问题

楼主(2013-02-06):
开机马达转动正常,原本是ST31500341AS的,BIOS中识别为ST_M13FQBL ,容量只有几G , 用PQ、DM系统盘都无法分区。只好挂在装了XP系统的电脑下也读不出,只能在设备管理中看到一个型号为ST_M13FQBL的盘。
刷固件就提示型号不匹配

请问有没有哪位修好过,,具体什么原因说说...谢谢

网友:
这个需要专用设备回写固件。

网友:
不懂!硬盘也有固件吗?

网友:
哦!学习了,还真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盘有固件区,它是硬盘的管理系统。相当于电脑的操作系统。

知道为什么型号会变的吗?

网友C:
我也有个ST的160G盘放了一段时间就不认盘了,查了下是固件门那一批,网上下了个固件。但是当时懒得搞就15元当垃圾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ST的160G盘放了一段时间就不认盘了,查了下是固件门那一批,网上下了个固件。但是当时懒得搞就15元 ...

如果能正确认盘,,可以刷固件好的,,,我现在认出来的型号不一致,,所以刷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正确认盘,,可以刷固件好的,,,我现在认出来的型号不一致,,所以刷不了

关键是根本不认盘,需要找个同型号的盘互换PCB来刷固件,如此折腾就不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为什么型号会变的吗?

个人感觉还是找到合适的BIOS。型号会变这个我也不好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正确认盘,,可以刷固件好的,,,我现在认出来的型号不一致,,所以刷不了

楼主有那个方式刷固件的??我用光碟的都不怎么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那个方式刷固件的??我用光碟的都不怎么行啊??

我之前有个就是用光碟刷好的,你仔细看看输入字母A或B十几秒后出现什么英文,自己找翻译看看...我的就是提示型号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有个就是用光碟刷好的,你仔细看看输入字母A或B十几秒后出现什么英文,自己找翻译看看...我的就是提 ...

提示好像是这个型号的固件不需要升级

网友E:
下的固件不对肯定是刷不进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下的固件不对肯定是刷不进去的,

我还不至于笨到那个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不至于笨到那个程度...

要不就是电路板上面的ROM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