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45度条纹,是原本这样还是屏坏了?

楼主(2013-02-06):
瀚视奇的,型号HW173A,以前修过一台,没太留意看这个问题,这台刚收回来的,当时开机看下屏没坏就没细看有没有纹,放了几天后,看到屏比较脏,用屏清洁液刷了一遍后,开机,看到有很多45度的斜纹,不是刷伤的。像在里面,在白颜色或者是淡颜色的背景时特别明显,黑色背景下看不到。条纹不连续,但都是45度的,我刷屏是左右刷。同时我看了在用的另一台显示器AOC 2217V,也同样有一模一样的45度纹;第三台飞利浦193EW就没有。

申明:1、不是主机问题。2、不是屏幕表面刷伤。3、不是电网干扰。

上图为证:

不知大家的屏有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借口不实或者有氧化的地方啊!

网友:
现在论坛都是看不到图的??

网友:
图都不显示了,怎么搞滴呀?

网友:
可能与偏光有关。

网友:
就这样的屏,有人说是偏光膜的问题

网友:
谢谢你的指点,看了你的贴子,我明白了是偏光片的问题,看来换这个还挺费时间的,还得把整个屏拆开来换,拆屏风险大了些,还是放着先吧。

网友:
想买膜换,原来膜是有度数的,这个斜线是45度的,是不是说明这个膜是45度的吗?除了用膜试判断外,还有什么办法判断?总不能买几块回来放着的。

网友:
屏内应该不是有灰尘吧 或者屏线有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