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LX进水之菜鸟维修

楼主(2013-02-07):
今天朋友给我电话说有一本进水了能修不?我说当能能修了!我说你现在把电池拿下来~!别放在上面,他说知道了!那么下午给给你送去!我说好的!下午朋友就带着客户来了~!我打开包拿出笔记本!二话没说就拆开了后盖!一看,我晕!内存上面都有水,也看到板子上有元器件腐蚀了!我说进水很严重啊!!问题什么时候进的水!客户说应该是昨天吧·我说那还好了,所以我就全部把本子拆了,更没想到是拆下光驱都是水,我想不是本子掉水里吧!!拆出板子我先是放超声波里来回清了有半小时吧!然后放BGA焊台预热烘干~!结束后量了一下发现板子上,没有短路的地方!COMS电池是焊在板子上的那种,我就直接焊上了,然后加上CPU,内存等,测试,接直流表看电流待机0.010,按开关到0.020不动了!!又仔细看了看,也没发现什么,于是我把COMS电池焊下,量了一下,2.3V 应该没问题,我就没上COMS电池,又测了一下~!电流上去了!接外接,开机了!我挺高兴的!于是把COMS电池焊上直接装了起来,接电测试有成刚开始那样了,好像不触发一样!!我就郁闷了!所以想了又想,又把电池焊了下来!测试,结果又开机了!!我就想怎么放上电池就不开机呢~!问了一下我师傅,也就是我老板,他说这个型号的本子,BIOS坏的多!所以我又下了个BIOS 刷了一下~!装上,还是一样~!我又问他,他说你找电路图看看,就是一个ICT电路问题!因为快下班了,我也没找~!我跟他说客户挺着急的,你给看看吧!于是我师傅就带回家了!!第二天一早,来了我就问他,那板子看了没,他也没说话~!因为要放假了事情比较多!!客户一早就给我电话了,所以我挺着急的~!后来我拿过板子在想到底怎么回事?突然想到昨天量的那个coms电池上门写着3V的!我想会不会跟这个有关!于是我找了一个大的就是一般带两根线的那种电池,我量了一下正好有一个是3V的!于是我把线绞断两头直接焊在板子上!上电测试开机了!接着我就把本子全部装好开机测试!OK!正常开机!我高兴及了!!后来放到测试区,开上鲁大师压力测试一切正常,一直测到我们下班~!都没事!此本修好~!
总结:其实我学修笔记本也不是很长时间,实话,电路图到现在我还不会看,只能看懂一点,像这个本子,装上一个电量不足的电池就开不了机,现象就像有待机不触发一样!换了一个3V的电池就能正常开机了!虽然我不知道原理,但是像我这样的菜鸟们,如果下次碰到这种现象,不妨也试试!高手就算了。废话有点多见谅!
呵呵!!

网友:
既然发现电池电压有问题了就先把问题解决,因为你能开机也能进糸统,BIOS先不要刷,一点一点学吧,我也是新手

网友:
下回见到这种问题就得注意了

网友:
前两天我也收到一台三星笔记本,开机触发0.6A掉电。量电池0V,换电池果断解决问题。

网友:
现在机器电池电量低可能导致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