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 变压器问题求教!

楼主(2013-02-07):
请问下,图中变压器次级线圈接地,那后面输出的5V和12V不是被拉低没有了吗? 请问下为什么还会正常有5V,12V的?谢谢!
电源

网友:
图片看不到出错了,帮我删除下,我重发。

网友:
看不到图,但那个所谓的地,是公共端而已

网友:
我也看不到图!!!

网友:
论坛里怎么看不到图了, 昨天就是这样。

网友:
看来是 网站的问题 怎么看不到图片呀 系统我都重做拉 还是看不 见!!
希望管理员快来看看 这多难受呀 !!!

网友:
我去 怎么都看不到图了?

网友:
连的是一个电感 会有感应交流电产生 再整流 出5V 12V电压

网友:
昨天就看不到图,我还以为电脑问题呢,弄个了半天没好,又以为是路由固件的问题后来升级路由城最新版本还是这样,管理员快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