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希捷很少人遇到的问题,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3-02-07):
Preamp ID 00 unsupported
Interface task reset
4096k x 16 SDRAM
(
F>
转换至F级...........成功!
正在加载APP.........失败!
F>

bios芯片已经重新写过了。。。
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BIOS难道要拆下来用编程器写?

网友:
在线写的,这样方便。。。

网友A:
在线写方便,但是成功率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写方便,但是成功率不高

那么这个提示是和bios有关吗?如果是我就拆了写试试。。。

网友A:
拆了写需要专业工具, 这东东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写需要专业工具, 这东东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就一个256块的编程器就行,基地买的那个。。。还要什么专业的东西?硬盘rom写了好几个了,能用。。。如果是固件的话,那请教怎么用指令救活它。。。

网友A:
呵呵,你有的话自然最好不过,刷写前记得先清0一次,不然易出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有的话自然最好不过,刷写前记得先清0一次,不然易出错

出这个错误是bios的问题?等我自校完另一个80的再搞那个。bios芯片这个容易写,编程器会自动做校验的。话说那编程器除了液晶上的大mcu不能写外,基本的都能写,真强大。超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这个错误是bios的问题?等我自校完另一个80的再搞那个。bios芯片这个容易写,编程器会自动做校验的。话 ...

这个不好说,这个习惯是以前弄DVD解码板的时候有的,有时忘了清零也能写入成功,有时会失败,反正清零一次也不要什么时间所以后来就每次必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写最省事啊,请教你是怎么写bios的?

bios编程器写吧

网友D:
换固件,先刷ROM,再APP,不进T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固件,先刷ROM,再APP,不进T再换。

用编程器写了rom也是一个样
不关rom的事了

网友E:
bios重新了是原来硬盘的主板上面的BIOS文件吗?不是的话应该是BIOS和固件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重新了是原来硬盘的主板上面的BIOS文件吗?不是的话应该是BIOS和固件不匹配。

用的是原来的bios,此bios文件以前就是写这个板的。用的就是这个bios做的自校准。

网友F:
板出问题了!通电盘能起转吗?固件对吗?缺一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板出问题了!通电盘能起转吗?固件对吗?缺一不可!

很多人说是板坏。因为我在通电时下指令关了电机,再把板装到盘体上的。再开电就这样了。

网友F:
你的板不是原配的吧!通电能起转吗?能转就是板和盘不配,不转,就是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板不是原配的吧!通电能起转吗?能转就是板和盘不配,不转,就是板坏了!

是原配的板。.9的盘。写错了ata后不能启动到t级,所以拆电路板停电机。。。后来就这样了。。。

网友:
固件区出问题了吧,有坏道,

网友E:
正常情况貌似没这样的,板只要能进T级不出乱码一般都算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情况貌似没这样的,板只要能进T级不出乱码一般都算是正常的

那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用指令线就出现这个情况。有兴趣搞我就给你远程试试。。。pm我就行。

网友F:
你的板写坏了,板子通电要能起转,否则你没法修到T.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板写坏了,板子通电要能起转,否则你没法修到T.

电路板是吧?盘体应该没问题?

网友:
F级 磁头坏了

网友:
你确定?这个好像不是头的问题吧?

网友:
没人遇到过?今天做了下实验,板是好的。盘体坏了。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