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信网线入户 接无线路由器上网问题。

楼主(2013-02-07):
       请 大家 帮本人看看 电信网线入户 怎样接无线路由器上网。
       入户网线已接了 TP-LINK 150MB 路由器的 WAN 端口,
台式机接在 LAN1 口,路由器进不了,ping 路由器也 ping
不通。
       路由器:TP_LINK TL_WR740N

网友(点评):
不会是路由器的IP地址的问题吧?先检查一下是否正确。

网友(点评):
虽说现在路由器的厂家的说明书上写的,电脑端可以不用指定IP地址的方式进入路由器WEB界面进行设置的,但我个人一直坚持用设定IP的方式,几乎都没有出过问题。所以,按照传统的方式做事基本上不会出错。

网友:
补充一下:路由器 直接接到台机上可以进,
网线都没问题。
请各位 DD 指教,谢谢。

网友:
路由设置不是挺简单的吗,里面不是有说明书吗,把MODEM的网线插到WAN口上,其余的电脑都连到LAN1234的口,这个时候可以用手机或电脑登陆路由,点WAN口参数把,宽带的用户名填入,别忘记点保存,然后点连接,不就可以了用了吗?

网友:
你没看清,是电信网线入户,不是电话拨号。

网友A:
路由器问题吧?还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问题吧?还一个试试!

以前搞网通网线入户接无线路由器,一下子就好了,
路由器是一样的呢。

网友B:
是不是进不了路由

不用电话拨号,网线接到电脑就能上网的话,这个问题好解决,

如果网线接到电脑上,开机还要拨号的话,这个更好解决,,,,,

第1个问题,如果进不了路由那有几个情况,一,路由复位一下,二线路有问题,三,电源问题,

第2个问题,直接上网,用路由器接的话,比较麻烦,具体要看你如何设置路由器,路由器的型号多,设置也不一样,就算可以用,也有不稳定的时候,那就是手动设置IP地址,进路由设置,我查了一下你的路由,进路由有四个选择,一,让路由自动选择,二PPPEP拨号,三,动态IP, 四,静态IP 这个就先来个动态的设置,,如果不行,那就静态的,这个设置就累了,,,要电信给个IP,,在不行,我还有一个办法,不行在说吧
第3个问题,都会,不用我多说了吧

网友C:
就是,楼上说的够明白了,估计路由复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进不了路由

不用电话拨号,网线接到电脑就能上网的话,这个问题好解决,

感谢!路由器直接台机可以进的,当然是WAN口由于太短没接头接。有可能是路由器
BIOS版本BUG吧,开年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楼上说的够明白了,估计路由复位了

感谢!路由器也复位几次了,应该考虑的、应该做的都做了,
有可能是路由器BIOS版本BUG吧,开年再试试。

网友D:
还原出厂设置,高度监控?再度进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原出厂设置,高度监控?再度进入

早就试过了,不行哦。。。。

网友D:
先要进入自己的路由进行设置:不要连接其他,按还原;进入设置自动获取·········你比我懂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要进入自己的路由进行设置:不要连接其他,按还原;进入设置自动获取·········你比我懂啦{:4_98 ...

谢谢,办法很多,都试过了,看来只有换路由器试试了,呵呵。

网友E:
是不是本本的无线设置有部分不正确呢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本本的无线设置有部分不正确呢亲

不是啊,通过路由器都上不了网呢

网友F:
首先确定你自己的地址是不是路由器的地址池段192.168.1.***。如果不是,请自己指定IP。
然后再连接路由器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确定你自己的地址是不是路由器的地址池段192.168.1.***。如果不是,请自己指定IP。
然后再连接路由器试 ...

知道是路由器的问题了,你说的那些都检查过了。不过,还是要感谢你。

网友(2013-05-16):
引用 网友G:
是你路由器IP的设置问题 换个路由器试下

就是不想换路由器嘛

网友:
设置路由器是把电脑的网线连到路由上的1、2、3、4口上啊,在设置,不然就设置不了,
最后在设置电信的上网帐号的时候,先要点宽带连接,右键,断开在设置路由,断开帐号也必须是要上次登录的那个电脑,不然还是不可以上网的,多进程的上网帐号基本可以忽略这个问题!不然很有可能设置出来的路由还是不可以上网的,
不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就会绑定电信帐号,

网友(点评):
感谢指点,回头试试吧。